关于平面度,请教

楼主(2012-09-26):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平面度要求3mm/1m,要是3m长这个平面度是多少呢,肯定不是9MM吧,大家有会的回答一下。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8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本人也困惑好久了。

网友:
用一个一米长的平板尺,随意测量,任意位置平面度为3,

你现在的这个要求不甚严谨,正规说法还要说,总长度允许最大平面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如果整体呈现一个球面,任意测量,平面度都是3的话,3米有可能达到9啊

网友(点评):
球面怎么标平面度

楼主:
谢谢大侠,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回复了,刚才吃饭去了,太感谢了,我现在在车间实习,一个检验问我这个怎么计算,我不知道,我回来查一下也没有,谢谢。

网友:
粗略计算,这个平面度在3m长度上最大可以达到约27mm。
你告诉那检验,看这个结果对不对。

网友(点评):
肯定对,正好我懒得算了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是实话实说,我也不会算,只能是作图法做出来。大侠肯定是计算的

网友A:
既然扬天大侠肯定了,那我就把计算式列出来,很简单。在圆内画一个十字,左右相乘等于上下相乘。列算式如下:
3(D-3)=500*500
x(D-x)=1500*1500
解得x约等于27.00...。

网友(点评):
这个计算方法也是受了上面 “我是sky” 网友一句话的启发。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D是什么

网友(点评):
D是直径。

网友(点评):
惭愧啊,看了半天加上百度才搞明白大侠用的竟然是初中几何定理:相交弦定理。脸红中

网友(点评):
刚才说的莫要误会,我是说大侠才思敏捷!非我能及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扬天大侠肯定了,那我就把计算式列出来,很简单。在圆内画一个十字,左右相乘等于上下相乘。列算式如下 ...

我是开玩笑的
纯粹抠字眼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算。
按照常理,一般要比这个小得多,估计在5、6毫米左右,图纸上应该给出,不能让检验去猜测。猜测,没有前提,结果差得很大都有可能。比如6113柴油机发动机缸体平面度是0.1左右的情况下,会同时给出局部平面度0.03/100或者其他数据,视产品功能要求而定;如果像楼主单位那样的标注,只标注0.03/100,没法干活了。当然,要是欧美或者日本图纸,包括按照欧美或者日本加工习惯生产的图纸,不在此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扬天大侠肯定了,那我就把计算式列出来,很简单。在圆内画一个十字,左右相乘等于上下相乘。列算式如下 ...

大侠这个算会有问题吗,我不是质疑,我还是不懂,你用的方法就是圆的垂径定理吧,可是一米的圆的直径不能用在三米上吧,你那两个算式D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大侠重新看一下是这个算法吗?27对吗?

网友(点评):
算法当然有误差,不过误差不大,误差可能来源于弧长和玄长的差异

网友:
假设那个平面是球面。
那个一米不是圆的直径,画的那个十字是上面短,下面长,左右是一样,左右加起来是1米。圆的直径是不知道的,根据第一个式子可以求出直径。

网友(点评):
兄弟真是热心人。假设为等径的圆柱表面可能他更容易理解

网友:
对于这个概念,我个人认为是在3M的长度范围内,任意取1M测量,那么在这1M的范围内,平面度不超过3MM

网友:
本人查了一回3mm/1000≠9/3000!  应当是3mm/1000≠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