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谈螺纹及其加工。

楼主(2012-09-26):
螺纹的种类比较多,各种各样不下百余种,而且用途广泛,对于螺纹加工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困难的多。所以我想尽我的能力把螺纹这一块和大家好好聊聊,欢迎各位大虾们指正加精补充。
普通螺纹:普通的公制粗牙,细牙螺纹,超细牙螺纹,左旋,右旋。
用途: 粗牙螺纹一般适合于承受较大的拉力和冲击力。互换性比较强。
      细牙螺纹一般不容易松动。还能有微调和密封的作用。超细牙通常用于薄壁零件。
      右旋螺纹常用的最重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右手常用方便、顺手;二是右螺纹车削工艺性好.
       一般机械调节装置会用到左旋螺纹,左右螺纹匹配应用,也就是一根螺杆的两端分别为左旋螺纹和右旋螺纹,这样就可以通过旋转螺杆实现两端螺母的间距;如自行车轮轴,暖气片组螺纹轴。
       液化气钢瓶接口使用左旋螺纹,防止其他接头混用;
       有顺时针旋转方向要求的,为防止顺牙松动,使用左旋螺纹。比如磨刀的砂轮。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统一螺纹:
       统一螺纹规定了六个不同等级,即1A、2A、3A级(外螺纹)和1B、2B、3B级(内螺纹)。 分别对应的螺纹旋合长度为:长,中等,短。
        1A、1B级螺纹是针对武器装备和某些特殊使用之要求而规定的螺纹等级.即要求能简便迅速地装配或螺纹有轻微损伤和活动也能进行装配的场合. 相当于国内内螺纹7H精度,外螺纹8g,8h精度。
        2A、2B级螺纹是一般用途之螺栓、螺钉和类似之螺纹紧固件最常用的标准螺纹.相当于国内 内螺纹5H,6H,5G,6G精度,外螺纹6g,7g,6h,7h精度。
        3A、3B级螺纹用于螺纹配合之松紧度、导程和半角的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3A和3B级螺纹只用于高精度之设备,它要靠有效的测量和检测手段才能获得. 相当于国内内螺纹 4H精度,外螺纹(3h4h)。

传动螺纹:梯形螺纹,锯齿螺纹,双头,多头螺纹,变螺距螺纹。
   用途: 梯形螺纹常用于双向传动。牙型角30°。
         锯齿螺纹常用于单向传动。使用的牙侧角 有: 3°/30°、3°/45°、7°/45°、0°/45°等数种不同的锯齿形螺纹。
         双头,多头螺纹(效率高)。同样转一圈的距离不一样。
         变螺距螺纹常用于,传输,挤压。大头进去小头出来。

管螺纹:  圆柱内螺纹,圆锥内螺纹。圆锥外螺纹。(主要以英国为标准)
         英制密封管螺纹有两种配合方式,“柱/锥”和“锥/锥”.两种英制密封管螺纹使用不同的螺纹环规(圆柱螺纹环规和圆锥螺纹环规)和螺纹塞规(基准平面的位置不同,两者基准平面相距半牙).欧洲国家主要采用“柱/锥”配合螺纹;而欧洲以外国家则主要采用“锥/锥”配合螺纹。同一个密封管螺纹件,欧洲国家检验合格的管螺纹,欧洲以外国家检验则可能不合格。
     G为柱的,R为锥的。
     用Rc表示圆锥内螺纹;用Rp表示圆柱内螺纹;用R表示圆锥外螺纹,它们的牙型角都是55度。
     非密封管螺纹G在接管用于水、气密封时需要缠绕生料带。
     密封管螺纹Rp在接管用于水、气密封时不需要缠绕生料带。
                NPT,NPTF 美制锥形螺纹。
                NPSF,NPSM美制平行管螺纹。
                BSP.Tr是锥管螺纹用于密封接合。
                BSP.PI是平行管螺纹,用于密封接合,只有内螺纹与BSP.Tr的外螺纹嵌合。
                BSP.F为平行管螺纹,用于一般的接合。

对于螺纹介绍就到此结束,如果社友还有兴趣可看我以前发过一片关于管螺纹的介绍。我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上述才涉及了螺纹的一小部分)。
下面谈谈螺纹的加工。
加工方法 1.模具加工包括:滚压,铸造,压铸。适用于:软材料,小螺距,大批量生产。
          2.螺纹车铣削,攻丝,板牙。

          3.螺纹的磨削。适用于材料硬,螺距大的螺纹。单件,小批量,或者特殊的螺纹。

主要和大家交流一下第二种螺纹的加工方法,

1.手动攻丝:攻螺纹之前孔口一定要倒角,倒角稍大于螺纹大径,手动攻丝的时候先攻一到二牙,等到丝锥垂直孔口了再继续往下攻,材料难攻的话,每转一圈,回半圈。
这样做的好处是铁屑容易排出,丝锥不容易折断,但是潜在的风险是你的螺纹规可能止不住。润滑油可以选择 菜籽油,豆油,猪油。

一般大直径,大螺距的螺纹要分:头攻(百分之60螺牙高度),二攻(百分之30螺牙高度),三攻(百分之10螺牙高度)。不锈钢M3以下的建议手攻。

2.加工中心攻丝和螺纹铣削。
材料软,光洁度要求较高的可选用挤压式丝锥。
材料硬,螺纹要求高,直径大(相对于你刀柄,举个列子用BT-50刀柄 M27以下的螺纹都能攻,但要看看你自己用的是什么机床,什么刀具。)通常选用铣螺纹来加工。

普通类螺纹:刚性攻丝比柔性攻丝速度快。尤其当加工的材料属于易加工材料时,推荐刚性攻丝(相对于柔性来说,刚性攻丝易折断,易烂牙)
举个列子 加工铝件M8螺纹孔 深15 同样选择上工丝锥 刚性攻丝转速能到1000 进给能到1250 柔性攻丝 转速400 进给在500. 柔性攻丝速度慢,成本高。
如果加工的是铸铁类,钢类零件 推荐 柔性攻丝.(有社友说刚性攻丝也可以,不错,我只推荐用柔性攻丝。)
如果加工的是不锈钢,镍钛合金类,那你就加工个丝锥导向吧。(断了很麻烦)。

以上是我以前发过的贴子的内容,我再补充说明下。   首先,我用个发那科系统编个普通螺纹加工的程序:

O0000(加工M10*1.5螺纹)
G21
G0G17G40G49G80G90
T1M6(直径8.5钻头,如果你的材料难加工建议底孔打大0.1-0.2)
G0G90G54X0.Y0.S2700M3 (用的合金钻头)
G43H1Z20.
G98G81Z-22.R3.F500.
G80
M5
G91G28Z0.
T2M6(直径16*90°倒角刀)
G0G90G54X0.Y0.S1000M3
G43H2Z20.
G98G81Z-4.2R2.F280.
G80
M5
G91G28Z0.

1.T3M6(M10丝锥刚性攻丝)        2. T3M6(M10丝锥刚性攻丝)
G0G90G54X0.Y0.S300M3             G0G90G54X0.Y0.
                                 G95
G43H3Z20.M8                      G43H3Z20.M8
                                 M29 S300
G98G84Z-17.R6.F450               G98G84Z-17.R6.F1.5
                                 G94                             G80                              G80
M5                               M5
G91G28Z0.                        G91G28Z0.
M30                              M30
%                                %
补充:  最后攻丝的那一步最好是选用2号程序,尤其是当你用的机器不是很好,转速又十分快的时候。利用每转进给来攻丝。另外在看看你的机床 Q值 能否用。
螺纹铣削本人喜欢用单齿铣,这样通常我只要用到2把刀具就可以了,一把55° 一把60°基本能搞定。铣螺纹的时候 内螺纹从下往上铣,外螺纹从上往下铣。
一般的焊接件为保证加工后的尺寸稳定性,要进行时效处理或退火处理等手段.

                           铣螺纹程序;
                            #1=52.    孔直径
                            #2=26.    刀具直径
                            #3=28     孔深度
                            #4=0      设个自变量
                            #17=2.    螺距
                            #5=[[#1-#2]/2]
                            G54G90G0X0Y0S2000M3;
                            G0G43H1Z50.M8;
                            Z[-#4+2.];
                            G1Z-#4F200;
                            X#5;
                            WHILE[#4LT#3]DO1
                            #4=#4+#17;
                            G2I-#5Z-#4F400;
                            END1;
                            G1X0Y0F1000;
                            G91G28Z0.;
                            M5;
                            M30;                            %

子程序也可以做(调用循环次数)。所用加工原理都是用三轴联动的方法在Z方向下降或者上升一个螺距,XY则走出圆弧。
数控车螺纹前外径要小于螺纹大径0.1mm-0.2mm,内径要大于螺纹大径0.1mm-0.2mm
直进法(G92,G32) 两侧刃同时接触工件,切削力大,排屑困难,但是做出来的螺纹精度比较高。适合3MM以下螺距的加工。
斜进法(G76,)    单侧刃递减式切削,刀具负载小,排屑容易。做出来的螺纹精度没有直进法高。适合螺距大于3MM的加工。
左右借刀法(宏和者子程序) 适用于梯形螺纹,矩形螺纹,锯齿螺纹加工。
一般的普通螺纹可以用 G92,G32,G76其中一种就能加工完成,有些大螺距,高精度,难切削材料的螺纹,需以上几种方法结合交替着适用。
车削螺纹时常见的故障:
扎刀 。车刀安装过高,或者过低,刀具零件固定不牢固。刀具磨损过大。 车刀刀尖位置比中心高0.1-0.2 是适合的。
乱牙。螺距和转速不匹配,或者车螺纹的起刀点不同。
螺距不正确。 螺纹全长,局部不正确,螺距不均匀.
中径不正确。
粗糙度不好。
本人才识学浅,水平有限,也写的很笼统,请各位社友补充,关于螺纹的知识和经验。
下面附上一些表格和例子。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40

网友:
咱们这论坛目前就缺少像这种出来做单项深入分析的帖子。希望以后更多的专家出来讲课,这样咱们论坛的专业水平才能提高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网站没有收藏帖子功能吗?

网友(点评):
1楼点收藏啊。

网友:
谢谢分享,在石油业螺纹加工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学习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以前磨自锁螺纹丝锥就是把整个牙面形状磨去一半,这样攻出来的螺纹就只能旋进去而旋不出来,常见的就是用于铁路上。望社友们能把自己的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A:
楼主主要讲解了加工中心的螺纹加工,其实常规螺纹车削加工是效率比较高,加工方法简单,通用性能最好的加工方法,但是在追求效率的年代,出现了搓丝机,滚扎机,旋风铣,螺杆加工机....其中旋风铣目前比较热门,在公称直径和螺距都比较小的情况下效率也是很高的...
当然,加工效率最高的是搓丝机和滚扎机,大概几秒钟一个,唯一的局限性就是加工比较小的螺纹,而且滚扎轮对刀和制造都比较麻烦...
目前我用得最多的还是车削加工,数控编程的方便性实现了多线螺纹,非标螺纹,异型螺纹,变导程螺纹,双导程螺纹等.....基本所有的螺纹都可以在数控车上实现加工....今天上午我还为客户解决了一个双导程蜗杆(也称双模数蜗杆)的加工问题,双导程蜗杆一般用于精密传动,精密分度转盘等场合....属于目前比较难加工的蜗杆之一...

网友(点评):
大侠分析的很对,螺纹车的比铣的多,最后我放了个用宏编的锯齿螺纹的数车编程实例。

网友:
1.Rp是和外锥螺纹配合的内直螺纹,和一般的直螺纹G是不完全相同的。只要按照相应的标准加工,不会出现欧洲以外合格,欧洲不合格的情况。有点类似于NPT和NPTF,都是相近但不完全一样。(NPT和NPTF的区别是一个需要密封带,一个不需要密封带)
2.机加工螺纹效率最高的就是:外螺纹-滚丝;内螺纹-攻丝。
3.车床上也可以装滚丝刀具的,这个效率比车的高多了。但是对工件及工装的刚性要求比较高。薄壁件啊,细长件啊就不太好加工。
4.加工中心加工外螺纹用套铣的方式效率很高,接近于滚丝。但是需要螺纹周围有一定的空间便于套刀下刀。
5.精度等级,磨>车,滚,铣>攻丝。但是滚压的螺纹表面强度要好于车,和磨的。
6.车螺纹中的侧向进刀方式不会降低螺纹的精度,只会提高刀具寿命。
7.用有修光刃的螺纹刀片加工螺纹时,车螺纹前的外径要比螺纹大径大0.03~0.08,这个余量是留给螺纹刀修光牙顶时用的。不然牙顶的圆弧是修不出来的。当然了,如果用的是通用型的螺纹刀片就算了,那个没有修光刃的,螺纹质量要比带修光刃的差一些,而且牙顶容易有毛刺。

个人经验。

网友(点评):
你那第七条说的很对,最后外圆光一刀螺纹会非常漂亮。

楼主:
对于机械加工和螺纹知识的掌握。
我建议大家下载我最后给的一个实例和螺纹结合精度是比较有用的。

如果大家有关于螺纹上的问题,社友们也可以在回帖中表达出来。
一起把螺纹彻底的弄清楚。就像998大侠说的那样,一样一样搞明白,弄彻底,以后说起螺纹就没人能和我侃了。

网友(点评):
对的,998大侠也是希望大家能做到这一点,许多事情不是说反正大家都做的不好,不精,就不去做了,希望楼主能继续努力

网友B:
很全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C: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德国DIN标准的G螺纹用的丝锥与我国没有区别,但检验的塞规有差异:区别在牙尖部位,能解释一下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德国DIN标准的G螺纹用的丝锥与我国没有区别,但检验的塞规有差异:区别在牙尖部位,能解释 ...

如果用的丝锥是一样的话,那攻出来的螺纹也是一样的。检验的塞规不一样,我想可能是标准不一样把。国内通常只检验螺纹的一个中径,对螺纹来说底径也对咬合的精密度有关系。具体的你可以看看我帖子中的插的第二个附件。

网友:
紧固件大多采用滚丝或者搓丝,生产效率高,成本低,精度可以控制在6级,

网友(点评):
任何机械加工产品的经济性,永远是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网友:
有用过螺纹滚压的吗 有图有真相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mG2diwkNV6E/    这个才是牛啊

网友(点评):
这是我们代理的一个品牌 当时我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进山了

网友D:
很惭愧,虽然做了很多年的气动销售,但是对于日本的管螺纹标准与国标的哪个标准对应还是不太清楚,想请教楼主。我们一般俗称叫PT螺纹。和国内统称G螺纹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PT和G都是英制管螺纹,只不过PT是锥管螺纹,G是直管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惭愧,虽然做了很多年的气动销售,但是对于日本的管螺纹标准与国标的哪个标准对应还是不太清楚,想请教楼 ...

PT是带锥度的,G是不带锥度的。他们的角度都是55°

网友(点评):
是牙型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惭愧,虽然做了很多年的气动销售,但是对于日本的管螺纹标准与国标的哪个标准对应还是不太清楚,想请教楼 ...

BSP为英制管螺纹总体代号,但是分为三种BSPPBSPTBSPFBSPP为英制圆柱管螺纹代号,只有内螺纹,相当于国内的55度圆柱(平行)管螺纹,G,而BSPT是一种英制圆锥管螺纹标准,指螺纹的牙型角为55度,螺纹具有1:16的锥度,相当于国内的55度圆锥管螺纹,ZG,另外就是BSPF为英制细牙管螺纹;前面两者用於用于密封接合,后边一种用於一般的用于接合。

网友(点评):
看得出楼主对于螺纹很有研究.....

网友D:
谢谢楼主的指点,是否可以发一个对照GB的标准号给我啊?以方便我比对,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指点,是否可以发一个对照GB的标准号给我啊?以方便我比对,再次谢谢!

我没有对照表。只有各个独立的表格。

网友:
好 资料  感谢楼主

网友:
专、深才更容易学到东西。
小弟最近做装配工艺标准,找到这来,看了能找到我需要的材料。

网友:
感谢楼主好 资料

网友:
新手,学习了,最平凡的东西,实在必须懂。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学习资料学习了

网友E:
讲的太好了,以后多探讨

网友:
螺纹解决,可排屑问题也很重要,特别是内螺纹用数控刀排屑都不流畅,受阻时内牙就会受影响,被铁屑搞得难看。哪位高手请赐教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讲的太好了,以后多探讨

蛋哥,什么时候把小蛋哥的照片分享下啊....................

网友(点评):
照片在我QQ空间里,儿子长的丑哟

网友:
又长见识了。不过对刚性攻丝和柔性攻丝还是不太明白,有没有那位老师该解释一番

网友(2012-11-03):
1.T3M6(M10丝锥刚性攻丝)        2. T3M6(M10丝锥刚性攻丝)

G0G90G54X0.Y0.S300M3             G0G90G54X0.Y0.

                                 G95

G43H3Z20.M8                      G43H3Z20.M8

                                 M29 S300

G98G84Z-17.R6.F450               G98G84Z-17.R6.F1.5

                                 G94                             G80                              G80

M5                               M5

G91G28Z0.                        G91G28Z0.

M30                              M30

%                                %

大侠,两个程序都是刚性攻丝吗?

网友(点评):
这两个程序的意思是说,当你同样用刚性攻丝的时候,第二个会比第一个好点。

网友:
那第二个程序比第一个程序多的“M29”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点评):
机床攻丝的一个同步补偿量,由参数进行设置和微调。

网友:
好东西。 谢谢楼主无私的精神。。。。。。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益了

网友:
好东西,粘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
我想请问下:
两块板用螺钉连接在一起后,在两块板的中间打螺纹孔,问:1、这个螺纹孔能否加工?2、即使能加工出来,这个螺纹孔能否使用?
这个螺纹大小不大于M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全的资料,学习了

跟大师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2-12-30):
楼主 在吗? 你表格中指的PT就是BSPT吗

网友:
很好的资料  进来学习了。

网友(2013-07-21):
有积分也无法下载啊,能不能上传到百度文库啊,谢谢

网友:
留个记好收藏了,什么时候手机版可以收藏,留不用灌水了,请原谅

网友:
写的真心不错。。。。

网友:
好东东西,收藏哈

网友:
先存下来,有空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主要讲解了加工中心的螺纹加工,其实常规螺纹车削加工是效率比较高,加工方法简单,通用性能最好的加工方法 ...

一看就是前辈级别的强者啊,身为一个初入此道的小娃,请您以后多多指教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是前辈级别的强者啊,身为一个初入此道的小娃,请您以后多多指教了。

汗......

网友:
真的很好。支持楼主了,辛苦了

网友:
讲得很全面!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给分,下载,收藏,学习,走人,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请问下:
两块板用螺钉连接在一起后,在两块板的中间打螺纹孔,问:1、这个螺纹孔能否加工?2、即使能 ...

在车床尾架锁紧中,是在一过盈相配的轴和套之间打孔攻丝的,两者材料不一样或材质不均匀均会导致底孔引偏。在加工中心同步带轮的锁紧结构中在相配的两者之间打孔很常见,不过他们会做成一半有螺纹,一半没有。

网友(2013-12-16):
很棒的經驗教導,感謝分享

网友:
学习了,这就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这两天手动攻了8个深孔螺纹,都是参考了楼主的帖子才动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请问下:
两块板用螺钉连接在一起后,在两块板的中间打螺纹孔,问:1、这个螺纹孔能否加工?2、即使能 ...

可以用

网友:
Rp和G具体区别在哪里希望楼主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下载不了最后两个资料呢,如果楼主有时间发下邮箱334790151@qq.com谢谢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真是好人一个,大师,向你学习!

网友:
只能说受教了

网友:
很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
很不错的学习资料,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6-06-14):
爬楼看完,真心好资料。学习了。

网友:
附件下载不了?楼主可以发邮箱不?623820848@qq.com

网友H(2016-07-19):
为什么只有特定用户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只有特定用户可以下载?

下载不了的话,我发邮箱给你资料。

网友:
有一次忘记加刀片,垫刀片居然也能车螺纹,关键怎么配都配不进去。。。。

网友:
真心不错 果断收藏了

网友:
长见识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不了的话,我发邮箱给你资料。

那谢谢你了!我的邮箱lds127@163.com.

楼主(2016-08-23):
引用 网友H:
那谢谢你了!我的邮箱.

已经发了。有收到?

网友(2016-09-23):
写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2018-11-12):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有你要的钻孔直径。。。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有你要的钻孔直径。。。Q

网友(2019-01-09):
G螺纹与G螺纹的连接应该不是生料带,而是密封圈吧,R螺纹与G螺纹,或者R螺纹与R螺纹的连接可采用生料带

网友(2019-06-09):
|山水XZ发表于 09-26 23:15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德国DIN标准的G螺纹用的丝锥与我国没有区别,但检验的塞规有差异:区别在牙尖部位,能解释一下区别吗?
检验用的塞规在制造的时候也是有公差的,只要塞规符合相关标准,则该塞规是合格,那么检验的结果即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
|赤之梦123发表于 01-09 19:26G螺纹与G螺纹的连接应该不是生料带,而是密封圈吧,R螺纹与G螺纹,或者R螺纹与R螺纹的连接可采用生料带
G螺纹只起连接作用一般在螺纹尾部配合O型圈进行密封。RP可以直接密封不使用生料带,在密封要求高的地方添加生料带密封

网友:
内螺纹的加工正头疼呢,用普通攻丝机吧,用了菜油孔内清洁度不好,用数控攻丝机吧,丝攻寿命又低得多
一直没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案

网友(2020-01-30):
我们做螺纹通止检测设备的 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楼主,您联系方式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
有想了解外贸的扫描海报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