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求指点

楼主(2012-09-26):
:
各位大侠你们好,小弟还是学生一枚,现在在做一个夹具设计课程,由于是第一次设计这个,遇到些问题,想请教各位,题目如图。先说说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定位基准应该是内孔,用两支压杆压住要铣的槽的两边,问题是夹紧装置要求采用手动的,若是在两支压杆上分别用螺杆的话操作不方便,初步想法是两支压杆用一根浮动杠杆链接,使杠杆向下运动以夹紧工件。为使操作方便,将螺杆设置在水平位置,设计一个机构使螺杆水平方向的力转化为垂直向下的力使浮动杠杆向下运动,从而实现夹紧动作。小弟没啥设计经验,不知道这个机构该怎样设计最好,哪位大哥若有时间帮小弟参考参考,不甚感激!

网友A:
台虎钳见过吧?做两块压板,压板是弧面,按照零件的下半身直径加工,中间割开,大概割掉2mm就好,前后压紧,后面一个块做基准,上面打一个销孔,插根销紧配。
安装时候零件靠住边,使销进零件的孔里,压紧,开工!

网友B:
这个用三爪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虎钳见过吧?做两块压板,压板是弧面,按照零件的下半身直径加工,中间割开,大概割掉2mm就好,前后压紧, ...

嗯 大概的样子知道了,我再仔细弄弄 ,谢谢啦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三爪该可以吧

可以夹,但是对我设计而言,最好是设计一个专用的夹具,符合这次实训的主题嘛!我想用一个斜楔利用杠杆将螺杆水平方向的转化为垂直下压的力,不知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