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文件保存地方的选择

楼主(2012-09-26):
新建文件保存地方的选择:如图

可不可以改地方,让他保存在自己默认的地方

网友:
在“文件”--实用工具--用户默认设置--常规--目录--里面第一个“部件文件保存”--windows预览打开--OK 了

网友(点评):
最好在打开UG快捷方式更改。

网友:
当然可以,浏览换一个就行,或者定制个永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