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系统中压力、流量和截面积的关系

楼主(2012-09-26):
在相同截面下,流量是不是和压力成正比?如果成正比,有没有具体的公式做理论根据?如果不是的话,三者之间又是何种关系?液压部分我学的不好,希望各位大侠能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学不好,也得学。否则将来说了你也听不懂。

网友B:
有句话,压力取决于负载,和流量没有直接关系的

网友C:
你可以随便找一本液压与气压传动的教材,参考孔口和缝隙流量那块儿,估计会有你需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不好,也得学。否则将来说了你也听不懂。

谢谢您的教诲,我正在看液压方面的书籍。主要是流体力学有点难懂,所以就想看看论坛上是否有比较通俗易懂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句话,压力取决于负载,和流量没有直接关系的

谢谢你的解答。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是泄油口的话,那个负载是不是可以看做是大气压呢?是不是管口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近似看做是大气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随便找一本液压与气压传动的教材,参考孔口和缝隙流量那块儿,估计会有你需要的答案...

正在看,主要是流体力学这方面的公式比较多,参数也多,看的我一头雾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在看,主要是流体力学这方面的公式比较多,参数也多,看的我一头雾水的。

只要是机械类专业,液压与气压传动这门课程基本每个学校都要讲的,而流体力学这门课一般只针对液压类专业才有,所以不需要看流体力学,直接看液压与气压传动,一些基本的东西你也应该是能看懂的,建议你找姜继海的液压与气压传动看看,P36页有你需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机械类专业,液压与气压传动这门课程基本每个学校都要讲的,而流体力学这门课一般只针对液压类专业 ...

我看的是学校发的液压与气动技术。里面有这方面的内容。正在钻研,谢谢了。

网友:
根据公式
F推力=截面积X压力X10
3楼观点  压力取决于负载 速度取决于流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看,主要是流体力学这方面的公式比较多,参数也多,看的我一头雾水的。

好像液压囫囵吞枣学了一遍,发现没用多少流体力学的公式,除了那个薄壁小孔流量压力公式用得比较多,其他的要算泄漏的话(好像用得也很少)各种缝隙流量公式用到总之,入门的液压跟流体力学基础关系不大,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