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所示零件,量很大,效率提不上,请求帮助。

楼主(2012-09-26):
我这两个月来一直冥想,及自己准备设计一套专门生产这个零件的设备,其实真正加工起来并不难,难的是效率上不去,没效率也就没有利润了,一天至少要做两千个。
请求个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指点我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什么材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呢??

不好意思,忘了材质了:45号钢。

网友B:
用仪表车床啊,一天2000个小意思了。

网友(点评):
内孔1.6 一天2000 估计没这么厉害

网友:
欲求高效率,还需六角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仪表车床啊,一天2000个小意思了。

谢谢啦,我之前没接触过仪表车床,刚上网了解了下,好像实用性很大。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比较小,孔也不是很大很深,外圆精度还要求比较高,而且有内外倒角,量也比较大,说至少2千个一天, ...

这样搞下来,单价3毛钱一个肯定下不来哦。呵呵。

网友D:
选精密冷拉管材 8X1.5   可免去外圆加工
车孔  采用成型刀一次倒两角并平面   切断
换机床 用成型刀 倒两角并平面
(两机床可连线  只需中间加个小小的上料机构  可实现自动)
上管料除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仪表车床啊,一天2000个小意思了。

车啊,又贵又累,还不如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精密冷拉管材 8X1.5   可免去外圆加工
车孔  采用成型刀一次倒两角并平面   切断
换机床 用成型刀  ...

这样一折腾在成本和效率上面可就不显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啊,又贵又累,还不如镦呢!

能详细的说一说么?

网友E:
直接定制轧制无缝管材,注意内外园只留精车余量,再用六角车或仪表车加工,同时内孔、倒角等尽可能用一次成型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定制轧制无缝管材,注意内外园只留精车余量,再用六角车或仪表车加工,同时内孔、倒角等尽可能用一次成 ...

内孔用上面加工最容易达到1.6的粗糙度?要分两次装夹倒角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一折腾在成本和效率上面可就不显著了。

量多了 利润就上了吗   你先算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孔用上面加工最容易达到1.6的粗糙度?要分两次装夹倒角么?

一端一次

网友F:
粉末冶金效率还要高!!

网友:
2000件,按两台机16小时算(一台外圆倒角切断,一台内孔倒角),每小时125件,约半分钟一件。

按你的设备最高3000转的转速:

一:外圆、倒角、切断
1)精车外圆及倒角,S3000,F300,T=15/300=0.05min
2)内孔倒角,S3000,F3000,T=3/300=0.01min
3)切断,S3000,F240,T=5/240=0.02min
合计切削时间0.08,辅助时间0.15min,共0.23min

二:内孔、内外倒角
1)外圆倒角,S3000,F300,T=3/300=0.01min
2)精车内孔、倒角,S3000,F300,T=13/300=0.043min
合计切削时间0.053,辅助时间0.15min,共0.203min

其它时间:
1)换刀,1.6的粗糙度按照200件的刀具寿命更换,更换及检测时间按1分钟计算,则T=1/200=0.005min
2)上下料,这是比较关键的,一定要用自动上下料的方式,控制在10秒钟以内,则T=0.17min

合计T1=0.23+0.005+0.17=0.405min
      T2=0.203+0.005+0.17=0.378min

再乘以一个0.95的系数,则16小时约为2250!!!(按时间长的一工序0.405min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粉末冶金效率还要高!!

这个本身就是要用在粉末压成型上的

网友:
你哪里的?
我浙江杭州的,可以做你这样的零件;
可以邮件联系:xiaobochen2000@163.com

网友:
做一个自动设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