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需要长途搬运加工中心,求助

楼主(2012-09-26):
各位同仁,我现在需要长途搬运加工中心,需要固定XYZ轴丝杠,同时还要固定地脚的托盘,请问有过加工中心搬运经验的吗

网友A:
在z轴和工作台之间用木桩支撑,工作台在xy方向也用木桩顶死。最现成的办法就是你看看谁家的新机床到货了,去看一下新机床拆箱时的状况。

网友:
一定要固定好

网友:
每台刚出货的机台X/Y/Z都有出货固定架。X轴:L型小钣金锁在工作台和鞍座定位,Y轴:L型小钣金锁在鞍座与底座上,Z轴:钣金锁在工作台T型槽与主轴头。可以自己制作。不急的话可以联系厂家的售服购买。

网友:
不一样机床固定位置不同,

在买机床时 有固定位置图纸看看能否找到。

我们是主轴头与立柱固定

床鞍与床身固定

工作台与床鞍固定

主轴头用木棒顶住,调出马达负载界面。将z轴马达负载调成十个以内。

网友(点评):
‘固定地脚的托盘’我不懂。 xy轴固定需要拆除y轴防护外壳。 至于固定cover 自己随便焊接打孔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z轴和工作台之间用木桩支撑,工作台在xy方向也用木桩顶死。最现成的办法就是你看看谁家的新机床到货了,去 ...

准备自己做,这是托盘,加工中心放上面,六个孔对应六个地脚螺栓,钢构的。
但也有木质的托盘,不知是什么结构?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91332433/QQ/WinTemp/RichOle/9}58U16]62(RIKV4NQ0T5D3.jpg

楼主:
这样做造价是不是有点高,浪费。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请赐教

网友:
在机床地脚螺孔位置纵横垫木方,然后在孔位置穿长螺栓固定,XYZ轴都有固定支架固定,在买机床时都有,肯定是时间长丢了,简单的办法是用木方楔紧,还要注意:一般立式加工中心有重锤平衡,一定要把主轴固定后,再把重锤固定。

网友:
机床不一样,运输固定会不同。您必须按照厂家给的要求进行。建议咨询机床厂家。

网友:
用木头固定住XYZ轴是最简单的办法。
机床厂家固定地脚有的是焊的方管架,有的是方木架,实际将方木用钉子联成架,再用长螺栓将地脚固定在上面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是自己运输,地脚不需固定,用方木将底座与车厢间顶住,只要机床运输过程中不窜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