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怎么加工?一个圆柱体,中间的孔怎么加工,上直径6,底部直径8,最下面是个倒锥

楼主(2012-09-26):
这个孔怎么加工?一个圆柱体,中间的孔怎么加工,上直径6,底部直径8,最下面是个倒锥孔。材料是GCR15。

网友:
粉末冶金?熔模铸造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是不锈钢材料。我的倒锥上有0.5的孔,倒锥使用定做的中心钻钻出来的,

网友:
这难吗?钻孔后切个内径槽。
PS:图画画好先。

网友:
6的直径 镗孔不可能  建议你做成两个部件,把6的那部分镶嵌进去

网友(2013-03-03):
如果没什么特殊要求,可以做分体的,从直径6和直径8的圆连接处分割,

网友(2013-07-03):
倒锥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没查到

网友(2013-09-01):
要是不深可以车。

网友:
看干吗用的,要求不高可以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