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传动设计

楼主(2012-09-26):
紧急求助:
此结构为莱卡工业显微镜(此型号已停产)原Z向(竖直向)的控制区域。原来的z向控制为电动马达,不能微调,现需要实现手动微调,故在此(红色方形内120x120x120mm)布置一个装置来实现Z向微调;
注解:上面空的一面放载物台,重约15Kg
         前面(绿色)为端盖,可拆卸,其余面固定不可动;
         左右两面的圆直径45,中心距底面内侧面61.5
         底面两个M4螺纹孔,中心距10,距前面(绿色)内侧面28.5

网友A:
就单个零件是看不出端倪来的

网友(点评):
空腔里边固定一涡轮蜗杆千斤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单个零件是看不出端倪来的

补个实物图:红色椭圆圈里就是我图上的位置结构,圈内旋钮卸掉对应就是我图上的45的孔。

网友:
帮忙顶起来吧,高手能帮就好了

网友:
说个原理,就是一只带挂脚的细纹螺母和一根丝杆,就能实现了。至于其中细节就是你的事情了。

网友:
旋转变直线升降运动,丝杠传动,可实现微调。

网友B:
有没有限位什么的,不说清楚些大家只能凭空猜测,没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网友(点评):
呵呵,第一次被加分,心情有点小激动,谢谢老鹰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限位什么的,不说清楚些大家只能凭空猜测,没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定位和固定的就只有底面的那两个M4的螺纹孔,我想用上图这种结构,但有两个问题:1.我的安装空间有限,定位比较难,直接买的话估计要定做,而且自己还要做配套的东西;2.自己设计,以前没做过啊,做的对错、性能怎样都不知道,如果说不行再重做的话,新公司的第一个活就思密达了。而且全是外协加工,我们没加工设备。现在暂时用Z台凑活着,但有不少缺点。

网友B:
做设计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新入职的人尤其这样,相信这个方案就是你老板或者你同事给你的,去和他们详谈一次,确认他们想要的结果,坦诚地说出现在的问题,这反映的是一种工作的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设计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新入职的人尤其这样,相信这个方案就是你老板或者你同事给你的,去和 ...

你好,这是我们部门领导给的,目的就是实现载物台的z向手动微调。问题是我们部门就我一人是做机械的,也是个新手,其他的都是搞软件编程,系统驱动开发,集成电路设计,光学设计,工作经验浅,能力不足啊,感觉有点无助,不知向谁请教,希望各位社友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