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四线混合式步进电机能接在六线控制器上用吗

楼主(2012-09-26):
如题,由于不是搞电子的,这方面不明白 ,想DIY个小机器,需做做功课

网友:
应该不能吧

网友:
4线的电机一定不能接在6线的驱动器上,6线的驱动器只能接5线,6线,8线的电机
但4,6,8线的电机都能接在4线的驱动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