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齿轮热处理HRC48~52,使用过程中齿断裂

楼主(2012-09-26):
20CrMnTi齿轮热处理HRC48~52,使用过程中齿断裂。求助各位大侠热处理工艺上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配合、尺寸、制作工艺、工作状况、断裂位置、原因都不清楚。

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确定一定是热处理出了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芯部硬度,做一下金相切片分析

网友:
好多齿轮是因为加工精度不够造成了损坏,

网友:
断口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