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系统中同时要有两种独立的不同的压力怎么办

楼主(2012-09-26):
一个液压系统中同时要有两种独立的不同的压力怎么办

网友:
溢流阀调节系统压力,减压阀调节各部分压力

网友:
解决方案有:1、多泵,一个泵负责一个压力;2减压阀;3节流阀;! P) T8 C7 y+ o6 U
各有优缺点,根据你的系统自定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通过减压阀调节不通的压力

网友:
问题太笼统,解决方法很多。执行机构是否同时动作及其动作周期,负载压力相差大不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加一个减压阀

网友:
楼上均是正解,关键是根据工作情况定

网友:
建议都很好

网友:
加个减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