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配合经验谈

楼主(2012-09-26):
上下两个板子用螺纹联接,上面板子钻直径9光孔,下面板子攻M8螺纹。
如果结构只允许这样做,那么对两孔的位置就要求比较高了。
假如两个孔都在直径50的圆周上分布,取圆周的公差为对称公差js9.
您们觉得这样的配合配合得上吗?
换句话说,如果螺纹孔和光孔最大错位0.063(js9为正负0.31mm)。能不能装的上去?(容易装上去吗?)

网友:
螺纹配合 本来精度不高的 你不能圆周周围家几个销子 这样螺纹配合没那么高 一样可以

网友:
取圆周的公差为对称公差0.2.很容易做到的,划线都能达到。

网友:
M8的螺纹外径比8都小,9的孔里穿M8的螺栓就至少有0.5的偏心量。

网友(点评):
嗯?意思是说,M8的螺纹,严格的讲,外径都不到8?此处公称直径不等于大径?弱弱的问一下,公称直径和大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网友(点评):
公制外螺纹大径比公称直径一般小0.2左右,这个时候通止规是最舒服的,但仅适用于JIS标准,别的标准没试过。

网友:
孔位配合有专门的“位置度”来控制,楼主说的好像复杂了点。
工艺师大不了给你配钻,保证能套上。

网友(点评):
对,我就知道做夹具时画图纸,老用“配作”这2个字

网友(点评):
配作,有点:“你懂的!”感觉,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很容易吧,M8螺钉进9孔,余量挺大,要是这都算高精度,那法兰盘就没法加工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我还以为单边0.5的余量,还担心加工误差装不上去?好考虑要不要做成腰型,或者给一个公差。楼上的说M8的螺纹大径其实不到8,有木有?

网友(点评):
M8的大径与8很接近,可以按8考虑。实际加工中我给过8.6的孔也没问题,如果大型结构件适当放宽一些,小尺寸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