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计数才能达到计数准确?求高速计数方案

楼主(2012-09-26):
产品如图,数度300/分钟计数,请问用什么计数才能达到计数准确。产品行走时有可能两个重叠一起走的,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重叠的话难度大。

网友A:
产品怎样行走的?那两条支柱可以利用?触发两次计数一次。

网友B:
用重力传感器计重量。不知道产品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重力传感器计重量。不知道产品有多重?

重量可能不行哦,最小的,才5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怎样行走的?那两条支柱可以利用?触发两次计数一次。

这个数度能达到吗,那就变成600/分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量可能不行哦,最小的,才5g的

未必是一个一个的计呀。检测出在一定区间内的总重量,就能知道总数量了。但要保证传感器的精度小于单个产品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必是一个一个的计呀。检测出在一定区间内的总重量,就能知道总数量了。但要保证传感器的精度小于单个 ...

不单单计数的,后道工序还要包装的,所以只能是计数的一定的量,就得马上包装的

网友:
靠检测重量

网友:
关于重叠问题,其实在输送中是可以有办法使其分开的。
如有意交流可联络QQ:1511930383

楼主:
我个人认为,靠检测重要不是那么稳定的

网友C:
限高,重叠的刮掉。。。

网友D:
楼主是要做数粒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高,重叠的刮掉。。。

请教一下怎么限高啊,所有的产品是一样高的

网友(点评):
您不是说有重叠么,限高可以防止重叠。如果前后跟随,就算不上重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要做数粒机吧....

不是,我是做非标自动化设备的

网友:
额,限高也有些弊端,产品太轻了,估计较难分离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限高啊,所有的产品是一样高的

嗯嗯,那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用光纤可以试用看看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

网友:
堆积到指定重量
或者用杆触发一下

网友:
用光纤行不行?

网友:
在计数之前加一个震动可以避免重叠吗

网友(2012-11-03):
排成一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目前大多采用光电计数的,不过物料重叠的话分辨不出来

网友(2014-12-20):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做非标自动化设备的

既然是做非标自动化的,就应该清楚必须先给出条件,才能让大家帮忙啊

尺寸?
重量(有人提到后你才被动给出)

既然是定量包装,就必须保证产品之间不能粘连,1、使用震动方式分离;2、使用差速带进行分离。
分离后就容易了,激光传感器就可以解决了,可以寻求传感器厂家,如,基恩士

网友:
应该要加一个整理单元,消除重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