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由于步进电机功率不足?

楼主(2012-09-26):
用6560驱动器驱动二手日本东方 86系列的两相步进电机DC6V 2A A3617-9412  ,扭转1.2mm的钢丝,扭转180度,扭转直径6mm,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扭到90度的时候电机打滑,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啊?

谢谢。

网友:
TB6560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2012-11-18):
换大电流电机再加减速器!注意驱动器功率匹配

网友:
確定必要的負載轉矩,但電機操作轉速下步進電機轉矩取現更重要.步進電機速度越高,轉矩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