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社友们推荐几个拉线编码器厂家,我需要的精度是(加减1mm)

楼主(2012-09-26):
那位大侠用过拉线编码器啊,能不能介绍几个厂家,还有大概的价格?我需要的精度是(加减1mm)

网友:
难题问度娘,产品找爸爸\宝宝

网友:
拉線編碼器?不太清楚,只知道圓型編碼器,光柵尺。光陽,無錫有家國產的牌子不知道,樓主需要我可以幫你問問,他們產品是出口伊朗的,質量還行吧。

网友(点评):
如果有需要在麻烦老兄

网友:
我使用过3米的拉线编码器,精度在+-0.1MM左右。就是在淘宝买的。

网友:
上海思博,一般的800块精度可以到1mm。注意安装的时候线要放直,另外别没事拉出来有空放弹回去,那样你哭都来不急

网友(2013-06-08):
这个精度还是好找的。如楼上所说,必须有载荷下使用

网友:
长春一光    禹衡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