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G76加工多线螺纹

楼主(2012-09-26):
在广数980TDB能用G76指令加工多线螺纹吗?怎么编?

网友:
G76车多线螺纹好象只能偏移起刀点来车吧,不知高手们有没有办法,一定要用G76吗

网友(2012-11-19):
G76的F后跟螺纹的导程,车好第一条线是改变起刀点即Z向的循环起点往正方向偏移一个螺距,X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