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考虑怎样降低磨床的噪音,希望有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26):
最近在考虑怎样降低磨床的噪音,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内振外振?
磨床一般还好啊,全防护,

网友:
只要不开机,应该就木有声音了吧!
够简单吧!可以不用再考虑了,直接将电源切除。

就那么几个字,意思表达够简洁的了,还要大家来猜磨床型号、种类、是否为机器问题或是加工引起的问题。

网友A:
磨床的噪音并不是很大的,不知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网友(2013-05-26):
一般的磨床的噪音是液压系统发出的新床子小旧床子的液压系统磨损了就会大了 一般是溢流阀减压阀的声音

网友:
你的磨床可能需要大修

网友(2013-07-22):
用的时间久了,有损坏?

楼主(2014-10-16):
引用 网友A:
磨床的噪音并不是很大的,不知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1083无心磨床直磨圆钢,长度4-5米,直径60-8。
噪音很大。十几台。

网友:
设备用了多久了?工作环境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