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800,长度4800,钢管加工。

楼主(2012-09-26):
直径800mm长度4.8m,钢板卷管,内孔720mm,要求内孔全车(或镗),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要有效率,

楼主:
补充一下,无公差,车(镗)起来为止,用什么刀头比较好,怎么加工比较有效率,谢谢

网友:
这个东东不好搞,看起来简单

网友:
看起来简单,无公差,就是太长,而且壁还不厚,不好搞定啊

网友:
见过国外加工大型管件端面的,是工件固定,然后机床撑在工件上加工,这个可不可以做个类似章鱼的东西撑在里边加工?边拉边干?随便说说而已O(∩_∩)O哈!

网友:
没什么精度!建议割

网友:
不知道内孔做什么用,圆度有要求吗?

网友:
两头接刀也不难吧,8米的车床还是好做,我镗过2米深的孔,有公差的,在5米的车床上镗的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大个工件,更没见过大机床。等高手来给你想法子吧!

网友:
搞个类似隧道挖掘盾构机类似的机械来加工好了。自动找圆心自动自动行走,两头多刀加工。

网友:
找个好刀杆 两头车  镗这得多大啊 不现实啊     车床 两头接刀  最快了

网友:
这个加工费不是一般的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