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个铸钢件真难,加工高手来踩踩

楼主(2012-09-26):
加工一个铸钢件, 用的是61120C的普车加工的 。 外面是台阶里面是直孔, 总长270 ,外面台阶是332-1长184, 后面  284长86内孔272这是加工好的尺寸 。

 问题是铸造的外圆带锥度刚车还是单边2个毫米,到最后是单边一公分 ,外面还有大的疙瘩和白色的沙子和铁的混合物 , 用3爪卡的老动 ,工件转起来偏得很 。内孔用的是60的圆钢做的,刀子里面也是夹砂气孔 ,一个35元 ,一天只会车两个 。

有什么办法加快速度 ?外面走两刀里面3刀 转速48  刀片YW1 ,最要命的市里面 一边已经车到1分厚了,那边还没车到 ,看到刀子都是上下摆动的厉害。

网友:
如果夹都没办法夹紧先不要急着动刀。先看看有没有技巧可以夹紧不晃的。

网友:
为什么要转工件,把工件固定,转钻头啊

网友:
用图来表示吧,没读懂啊。看来你主要问题是装夹偏心,毛坯件不光滑,是吗?应该先用打磨工具处理一下毛坯啊,看来本身毛坯质量也不咋样。

网友:
多次走刀啊,将余量多的地方先车一两次

网友:
大吃刀,尽量一刀将毛坯表面去掉!否则,工件表面的氧化皮很伤害刀子!

网友:
楼主的床子似乎选大了点吧,根据你的描述,锥度的大头应该在332那头吧.这种带锥度的件用三爪卡盘基本上是夹不紧的,夹紧力不够大,如果毛坯不够好的话,用三爪卡盘装夹很偏心,没法干,建议换四爪单动卡盘,一来夹紧力够大,不存在松动问题,二来内孔与外圆不同心时可相互借点.走第一刀是时尽量加深切削深度,不然氧化皮和沙眼会坑死你的,至于刀具就采用75度强力车刀,刀尖倒圆弧,磨负刀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