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安装问题

楼主(2012-09-26):
我按网上的教程把ProE安好后,打开时会弹出来这个对话框、、请各位前辈给个解决的办法、、谢谢啦

网友A: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2
装的步骤错了  我第一次也这样

网友:
把第一行的错误报告去百度搜索下,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051&extra=page%3D2
装的步骤错了  我第一次也这样

那应该怎么 办啊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 办啊 谢谢了

发错了不好意思 是这个链接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009
先卸载了 按步骤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错了不好意思 是这个链接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009
先卸载了 按步骤来 ...

谢谢 了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