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是什么意思呢?活怎么干比较好点

楼主(2012-09-27):
这个5是什么意思呢?活怎么干比较好点。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轴承位之类的东东,5Mm 这一段的光洁度,公差与同尺寸的其他地方不同.不过图片上貌似看不清楚.

网友:
从图中看:只是表明这段5mm与相邻的右边公差及精度不同

网友:
1 l# j- O4 o% _这一段精度要求比较高,你可以看下边我给你标出来的两个尺寸公差,5的那一段精度是不是比另一段要求高很多?

网友:
是指这段距离内的公差和光洁度要求,具体看不太清楚。

网友:
应该是在长度为5这一段内的直径应控制在φ8.6 -0.005/-0.014之间。

网友:
按照左边的公差加工

网友:
5MM这段尺寸的要求和后面的不一样。

网友:
你问下要你们加工单位 技术部门 沟通下 嘛

网友:
不是有个标注吗,应该是具体要求不一样吧,看不太清楚

网友:
看不清不知道

网友:
轴段公差和表面粗糙度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轴承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