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薄壁怎么干?还有这个尺寸啥意思?

楼主(2012-09-27):
大家看看这个怎么做啊。还有那个5的尺寸是什么意思?

网友:
5mm的位置光洁度0.8

网友:
还要达到那个公差要求

网友:
就是尺寸公差和光洁度不同,最好是结合整图来看。

网友:
5是有公差和粗糙度要求的区域,其余部分区域不做严格要求。

网友:
应该是在长度为5这一段内的孔直径应控制在φ14 +0.027/+0.016之间。孔口一段直径尺寸图样漏掉,应该可以大的,咨询图样设计者。

网友:
这个图不是太规范,容易产生歧义

网友:
薄壁件可做工装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