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用什么量具?

楼主(2012-09-27):
请问各位如何测量,用什么量具?谢谢给位给力!
槽底

网友:
内卡百分表足矣

网友A:
用内卡测量

网友:
内径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内卡测量

标准的内卡脚都短,孔内槽测量不到。就是说工件长!!!!请问有长脚的内卡吗???????
谢谢你!

网友(点评):
这样量不了的话 你就考虑做个专用检具吧(如果量大的话)

网友B:
腿短,除非自制

旋转接头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腿短,除非自制

旋转接头外壳?

你是???????????????

网友:
产量大不大?需不需要全自动尺寸检测嘛?

网友C:
带表内卡规就可以测量,可以订做非标加长测量深度或测量头直径及长度

详情可以联系0631-3936992于女士

网友:
买这种卡尺应该可以,带表显示的精度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
五通道,旋转格莱圈密封,轴承档在哪?

网友D:
求LZ联系方式,我有检具可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LZ联系方式,我有检具可帮你解决,

手机:1526165419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LZ联系方式,我有检具可帮你解决,

邮箱:jizhonghua@tengxuan.net

网友D:
你好:检测方案已发到您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点评):
可否将方案传个图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还有几个尺寸没满足,方案立完,成功后,我会上图给大家分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检测方案已发到您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2012-11-02):
引用 网友D:
你好:检测方案已发到您邮箱请注意查收!!!

一定把您的解决方法传上来学习学习。。。
是用设计的检具还是用 量具,或者是量具解决方案,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

网友:
针对该工件的尺寸,腔内放一个卡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其轴向尺寸可以用一个数显卡尺加数据线连接电脑获得,这样就不需要看数显卡尺的显示了,还有我预计您25mm大槽的尺寸应该是不需要测量的吧(需要测量也可以)有电容式行程传感器加附件也可以办到,都是外接数显装置的,很方便看到数据,若果所有轴向尺寸都是连起来同一起点基准的话那就不好办到了吧,我只是在针对我见到过的量具、传感器产生的一些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表内卡规就可以测量,可以订做非标加长测量深度或测量头直径及长度

详情可以联系0631-3936992于女士

你好,能发两张图片看看嘛!邮箱jizhonghua@tengxuan.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发两张图片看看嘛!邮箱jizhonghua@tengxua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