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切槽,用什么刀具最合适?

楼主(2012-09-27):
数控车床加工材料20crmNTi,外经25mm,中间切长20mm,外经28mm槽的零件,那槽用什么刀具最合适,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
亲,画个简图吧。外径到底是28还是25?还是外径28,槽底径25?

网友:
云里雾里的   实在不明白  有图才有真相

楼主:
数控车床加工材料20crmNTi,外经25mm,中间切长20mm,槽直经18mm的零件,那槽用什么刀具最合适,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
切槽刀片。

网友:
还是上图吧

网友:
先用DNMG 或VNMG 的刀片 从中间往两边粗车下,,形成梯形台阶那样,然后用槽刀进行切槽。这样效率应该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