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钣金划伤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和预防办法

楼主(2012-09-27):
求一个问题,钣金的划伤,最有效的修补办法是什么,喷漆以后可以达到肉眼看不出来的效果 ,目前知道的是刮灰,但是现在公司没有像样的刮灰师傅,效率低,而且还浪费。我现在的这个产品是数冲下来的,没把产品拆下来之前就有划伤,我是怀疑床上有滚子不动了或者有铁屑粘在床上,本来是可以每冲完一次清洗床的,但是机器买来就是要提高效率的,如果按这样做,效率不是没提高了,数冲作用就体现不出来了。
现在冲的板是三个毫米的,标板的重量就有200多斤,一个人手动上下着实吃力,干个一整天,下班回家筷子都拿不稳。就算我数冲上保证了,在后工序也出现划伤,头疼啊。
求有效的解决办法和预防办法!

网友:
还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吧 杜绝划伤

网友:
还是在产品运送中注意划伤铁板,建议改进搬运工具,譬如用真空吸盘或者磁性吸盘装置,加在气动平衡吊上,可以有效防止划伤工件。

网友:
1、料板增加覆膜工序。
2、滚轮包覆尼龙。

会好些,不会完全避免,前期预防与后期处理要双管齐下。

网友(2012-11-09):
实在不行叫你们老板激光去切割啊。板材在冲的时候内转塔都是铁疙瘩随便搞下就刮花,激光割的话非接触加工,保证单面无任何的刮花。
不过双面难讲,虽然是非接触加工,但是地下还是要金属支撑,多少会有刮花,但是会比NCT好。
激光目前还不能解决双面贴膜加工,下表面贴膜将会产生熔渣,但是可以减少支撑金属会相对改善

网友:
检查机床工作台上的滚珠、刷毛等老化情况及时更换
机床工作台、货架边角包尼龙垫,上下料处装尼龙辊,转塔上模具安装调试到同一高度,边口有棱不光滑的一律抛光
有的机床上模有预备冲高度,不宜调得过低
相信以上几项改进后会有较理想结果

网友:
学习了,正好碰上这个问题``

网友:
您好,看了一下您的问题,其实很多钣金工厂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同样也是。
也有一些大侠给的建议,我们之前也考虑过,只是有些不太实际,比如贴膜要花费很大成本同时贴膜数冲脱料时废料应为有膜没有完全脱离导致压在工位上连续数冲就会有压伤。
还是从:1.选料是否有划伤(进料、搬运上冲床前)
            2.数冲下料如果不是毛刷台面有无感划痕是正常的,如果是有感划伤就要确认转盘里面确认了(1.废料是否脱离干净或者卡在某处造成划伤。2.有的模具上因为保管及保养问题造成上面有伤痕导致板材划伤。3.设备本身台面某处应为撞板导致翘曲导致板材划伤等很多)
            3.在数冲下料时因为数冲需要留有节点及边角,还有模具间隙选用不当或模具钝化导致数冲材料翻边毛刺较大 ,作业人员在从设备上取下来堆放时拖拉导致划伤。(此点在折弯取料时也会造成划伤)
             4. 在折弯是模具保养是否到位,模具上是否有伤痕。
             5.焊接时平台上有肉眼看不见的焊渣肯定会造成划伤,有时扫把是扫不掉的(当时为了解决高要求的外观产品划伤,我是用自己的手在平台上摸,戴手套是发现不了的,小焊渣融在平台上也扫不掉)
             6.当然工序之间运转做一下周转的防划伤工装是必须的
所有工序取放料件动作、摆放方式、堆叠高度等都要观察,我相信结合以上几点自己再观察观察,肯定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