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304 精铸阀体类缺陷问题

楼主(2012-09-27):
请问下各位前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用复合工艺,出钢温度1580度  模壳700-800度,包浇

网友:
楼主应该把缺陷位置标示出来,好像是表面的毛刺

网友A:
有疏松缺陷吧,阀体不能那样干,加工后打压肯定过不了

楼主(2012-11-07):
引用 网友A:
有疏松缺陷吧,阀体不能那样干,加工后打压肯定过不了

求教下

网友(2012-12-20):
l楼主问题解决没?分享下,是缩松的问题吗

网友B:
应该是缩松缺陷,在中孔脖颈处,有可能是应力造成的,中间处内部是不是尖角,可以看看模具是否可以在中间处增大内圆角,这样可以缓解应力造成的,另外不知道您这个焙烧温度是不是可以提升下,稍微降低下浇注问题,高温焙烧,低温浇注,减少缩孔缩松倾向

楼主(2013-04-01):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缩松缺陷,在中孔脖颈处,有可能是应力造成的,中间处内部是不是尖角,可以看看模具是否可以在中间处 ...

恩,谢谢指教!

网友:
1、考虑浇口是不是小了?
2、延长壳模的焙烧时间,焙烧温度提高到950,钢温出钢温度提高到1620,浇注温度到1580。
3、如果是不奥氏体钢,浇后用风扇直吹壳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