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马达的转速如何设定?

楼主(2012-09-27):
大家好!
最近在设计一台单轴驱动的装置,用步进马达直联滚珠丝杠,加上直线导轨。已知要求工件最大速度250mm/s,行程100mm,工件+治具重10KG,竖直方向往返动作。
现在的问题是:
1.计算滚珠丝杠导程时,我不懂步进马达的最大转速是多少?
2.经查核相关资料,了解到步进高速会失步,那么步进不失步的最高转速有没公式计算呢?
3.另外,有听说过步进的转速设在300~600r/min,不知该数据是如何得出的,跟电机的品牌、性能有关吗?
4.步进控制器中设定的脉冲频率是不是每秒多少步的意思?即脉冲频率1000HZ相当于1000step/s吗?
初次接触步进马达,很多东西琢磨不透,在此提问些弱弱的问题,还请社友们见谅!

网友:
1.最大转速=工件最大速度/丝杠导程;
2.电机最大速度在驱动器的频率匹配范围之外,就会失步。通俗说,电机本来的步距角还未完成动作,就得根据驱动去完成下一个动作,容易失步;

网友(点评):
补充:问题1中,我是在选型滚珠丝杠导程时,需要知道电机转速来计算导程。谢谢 !

网友:
选伺服电机吧

网友(点评):
fy912社友好:我只是想弄清楚上面的问题,再说伺服较贵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还请热心的知道的社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