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攻牙,盲孔M1.6

楼主(2012-09-27):
这次工件是通讯产品,铝件,要加工6个M1.6的盲孔螺纹,深度5mm
加工中心加工,用何种丝锥  挤压丝攻   螺旋丝攻  先端丝攻?  各种丝攻对应的底孔又是多少?
刚才百度到某企业用M1.6螺纹铣刀加工,不知是否可行?

附个产品实际图(CAD图暂无)

网友:
有效螺纹长多少?精度要求?
3倍径的,算深孔了,还是推荐挤压丝锥吧。比较保险。
底孔1.44mm

网友:
M1.6 ??不懂。

网友:
我个人觉得用螺旋丝攻,m1.6的我没做过,m2我们做了还行,你那工件是铝件是吧!

网友:
我之前有做過鎂合金的,用的是挤压丝锥,M1.6的螺距是1.35,底空用1.3钻头钻!

网友(点评):
没搞错吧?1.3mm底孔?

网友:
我之前有做过镁合金的,用的时挤压丝锥,M1.6的螺距是1.35,底孔打1.3的

网友:
推荐挤压丝锥

楼主:
图中标红圈的为M1.6,底孔预计1.45,YAMAWA N+RS M1.6 G5丝攻
图纸标注M1.6深度5.0倒角C0.6

网友:
挤压丝锥M1.6X0.35,底孔钻至1.45,绝对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标红圈的为M1.6,底孔预计1.45,YAMAWA N+RS M1.6 G5丝攻
图纸标注M1.6深度5.0倒角C0.6

挤压丝锥1.45底孔可以。这个是深孔,也可以适当放大到1.46。

网友:
挤压丝锥M1.6X0.35,底孔钻至1.45

网友A(2012-12-08):
现在做的产品刚好也是攻这牙,304L,用的挤压丝锥,一根丝锥做800-900个孔就不行了,纠结着,有木有实际实施过的改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的产品刚好也是攻这牙,304L,用的挤压丝锥,一根丝锥做800-900个孔就不行了,纠结着,有木有实际实施 ...

304做这么多孔还不够啊,难道你丝锥上千1个?

网友:
顺便问问楼主,挤压,螺旋还有先端丝锥有啥区别?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4做这么多孔还不够啊,难道你丝锥上千1个?

不够,一个产品4个孔,这么摊下来就有点尴尬了。丝锥可不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