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线大侠指教:国产机床配置不同系统,精度是否有差别?

楼主(2012-09-27):
比如说2台10万的经济数控,一台配置发那科系统,一台配广州数控,在精度上是否有差别。只在精度上比较,其他方面'忽略。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螺旋线大侠比较了解。有请螺旋线大侠进来指教。

网友:
机床精度90%由机械部分配置决定..同等硬件配置情况下精度基本没有差别..FANUC系统稳定性方面比GSK好一些..其他方面的性能在经济型数控车上面基本可以忽略...
而且目前的特殊时期,不应该推荐使用FANUC....

网友:
经济型,精度大家都有个认可度,关键在稳定性。本来买经济型就是为了省钱,三天两头坏,谁受得了啊。
非要说精度,有差别,但不大,尤其是不车复杂轮廓的时候。
实话说,没用过这类系统。

网友(点评):
大侠系统参数有一个丝杆补偿,是个什么概念,能补偿多少?

网友(点评):
说的是螺补吧,就是螺距误差补偿。螺补是有最大补偿点数的,点越多,补得就越接近理想状态。

网友:
估计你说的经济型是数控车噢,加工中心那就区别大!  数控车一般工件是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