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弯曲件的中性层

楼主(2012-09-27):
什么叫弯曲件的中性层

网友A:
如果是材料力学里的概念,是指弯曲体内侧压缩(长度减小),外侧拉伸(长度增加),中间一层既不拉伸也不压缩(长度不变),称为中性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材料力学里的概念,是指弯曲体内侧压缩(长度减小),外侧拉伸(长度增加),中间一层既不拉伸也不压 ...

加十分

网友(点评):
哎呀!脸红啦。

网友:
折弯系数根据不同的厚度和弯径而不同,在机械手册里能查得答案,中性层一般我们假设是板材厚度的中间。在中性层外围的材料在拉伸,里面在压缩。就是这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