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水暖件发黑处理与镀锌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2-09-27):
铸铁水暖件发黑处理与镀锌哪个比较好,目前大多数是镀锌的,但是污染太大,偶然想到这个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下学生,想了解下其中的优缺点,先在这里谢过各位老师了。

网友A:
水暖件没听说发黑的,好像发黑也没有用,要么本色、要么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暖件没听说发黑的,好像发黑也没有用,要么本色、要么镀锌。

突发奇想,家里有人做这个,想比较下,现在讲究外观,想让工件漂亮一些

网友B:
发黑的工艺难道就比镀锌的污染小吗???

发黑的防蚀性是如何,是否应该要去了解先。

网友C:
发黑其实是让钢件表面氧化,其色泽因钢的含碳量或其它合金元素的含量而有差异。对于铸铁件,因其含碳量高,得到的是深红褐色而非黑色。
如果钢件表面已经氧化或粘附有其它隔离层,就不能发黑。一般先要用盐酸处理。
发黑层必须皂化并浸油,不然不会有好的防腐蚀性能。
楼主自己判断奇想是否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黑的工艺难道就比镀锌的污染小吗???

发黑的防蚀性是如何,是否应该要去了解先。

网上查了些资料,发黑工件怕碱性,也有污染,具体情况想请懂行的师傅讲解下,本人对这方面没有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黑其实是让钢件表面氧化,其色泽因钢的含碳量或其它合金元素的含量而有差异。对于铸铁件,因其含碳量高, ...

看来工艺过程很复杂,具体步骤我下载了些资料,正在读,谢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