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在切削时吃刀量大尺寸不到位?

楼主(2012-09-27):
6150的数控车床在切削时吃刀量大,第一次车削尺寸不到位,第二次再重新做一遍尺寸就到了,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对切削力有保护功能,在哪里可以设置,设置后,对设备有没有影?

网友:
多大切深?液压爪手动爪?一般国产数车单边5以上就切起来磕牙了。我见过一个B人,手动夹,6单边,上去直接闷主轴的。

网友(点评):
是Z轴还有2.3MM没切到位呢?30的钻头,加单边10MM的平面一刀过去,F0.07,问一下丝杆跟伺服电机是靠什么连接的?会不会是那里打滑啦?

网友:
我个人觉得,那得看你的毛坯是多大的,不可能说你的外圆是300的和50的单边吃刀量是一样的吧!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的!

网友(2014-08-12):
机床刚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