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0的数控车床在切削时吃刀量大,第一次车削尺寸不到位

楼主(2012-09-27):
6150的数控车床在切削时吃刀量大,第一次车削尺寸不到位,第二次再重新做一遍尺寸就到了,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对切削力有保护功能,在哪里可以设置,设置后,对设备有没有影?

网友:
对 我们学校的也是这样 第一刀非常多  切的我都怕了 哪位前辈来解释下!!

网友A:
因为吃刀量太大让刀的原因。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呢

网友:
是在编程时参数给定不合适。切削用量大时有较大变形造成让刀。

网友(点评):
是Z轴还有2.3MM没切到位呢?产品65的直径,用30的钻头,加单边10MM的平面一刀过去,F0.07,问一下丝杆跟伺服电机是靠什么连接的?会不会是那里打滑啦?

网友:
刀杆让开了,

楼主:
是Z轴还有2.3MM没切到位呢?产品65的直径,用30的钻头,加单边15MM的平面一刀过去,F0.07,问一下丝杆跟伺服电机是靠什么连接的?会不会是那里打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吃刀量太大让刀的原因。

要分粗车和精车。两把刀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