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处理完防锈用什么好?

楼主(2012-09-27):
请教各位前辈   发黑处理完防锈用什么好?   用什么价格便宜    有听说用皂化油跟机油加在一起   加热到80度    不知道怎么皂化油跟机油的比例

网友:
有卖专用防锈油的啊,具体比例我也不知道。

网友:
发黑处理本身就有防锈作用了,发黑后的工件外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膜,可以隔绝空气达到防锈的效果。发黑处理完,不必再用其他方式防锈吧!

网友(点评):
阁下对发黑不在行!

网友(点评):
是,发黑是热处理专业,我的确外行,请大侠指正。

网友(点评):
发黑处理后需有封闭程序,浸油、过碱...等等,这样才算完整的发黑工艺。5#的材料只是发黑,木有说明封闭程序,防锈的效果要打折扣的。

网友(点评):
钝化浸油是封闭的手段之一。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但我接触到的工艺中发黑处理只是在机加工工艺过程中的一道热处理工序(该工序转由热处理分厂完成),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指大侠说的完整的发黑工艺执行完毕后,有防锈功能。多谢大侠指正。

网友(点评):
发黑是属于防蚀处理,严格来说不该属于热处理专业,只是 贵厂将之设于热处理分厂罢了。

网友(点评):
再次感谢。让我复习一下发黑、发蓝。其实以前是学过的,不过现在很懒散,汗颜!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的发黑件隔一段时间后,油没了就会生锈,平时只有加防锈油。

网友A:
发黑的相关问题在网上大把有,自己搜搜即可立知,何需在此 坐等!

网友:
下面是我百度的内容(不知道LIAOYAO大侠指的是钝化浸油吗?)

“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

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

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

A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

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

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

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

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

金属“发蓝”药液
采用碱性氧化法或酸性氧化法;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
黑色金属表面经“发蓝”处理后所形成的氧化膜,其外层主要是四氧化三铁,内层为氧化亚铁。
一、碱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硝酸钠50~100克氢氧化钠600~700克亚硝酸钠100~200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搅拌条件下,依次把各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表面务必洗净和干燥以后,才能进行“发篮”处理。
(2)金属器件进行“发蓝”处理条件与金属中的含碳量有关,“发蓝”药液温度及金属器件在其中的处理时间可参考下表。 金属中含碳量%工作温度(℃)处理时间(分)开始终止>0.7135-13714310-300.5-0.7135-14015030-50<0.4142-145153-15540-60合金钢142-145153-15560-90

(3)每隔一星期左右按期分析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以便及时补充有关成分。一般使用半年后就应更换全部溶液。
(4)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于。
二、酸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磷酸3~10克硝酸钙80~100克过氧化锰10~15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不断搅拌条件下,依次把磷酸、过氧化锰和硝酸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器件先经洗净和干燥后才能进行“发蓝”处理。
(2)此法所得保护膜呈黑色,其主要成分是由磷酸钙和铁的氧化物所组成,其耐腐能力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法所得的保护膜。
4.“发蓝”工作温度为100℃,处理时间为40~45分钟。在处理碳素钢时,药液中磷酸含量控制在3~5克/升;处理合金钢或铸钢时,磷酸含量控制在5~10克/升。应注意定期分析药液磷酸的含量。
5.“发蓝”处理后金属器件的清洗方法同上。”

网友:
发黑就是为了防锈呀

网友:
说说各种常用的金属表面处理

网友:
发黑就是防锈的一种方式(表面生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铁保护膜),与镀镍镀铬一样,表面处理了为何会生锈,是因为发黑电镀都没到位,表面处理质量没到位引起的。途防锈油也只是一种暂时的防锈措施,并不能长久。

网友(2015-01-16):
引用 网友A:
发黑的相关问题在网上大把有,自己搜搜即可立知,何需在此 坐等!

请教下,工件发黑可以最为表面处理的最后一道工序吗? 发黑后可以进行热处理吗?

网友(点评):
建议要多看书,看过资料后再回头看看这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