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螺纹中的标准径是那个尺寸?

楼主(2012-09-27):
请教各路大侠,美制螺纹中的标准径是那个尺寸?
谢谢!

网友:
锥管螺纹的基准径吧?

楼主:
不是锥管螺纹,就是一般的螺纹,如#8-32

网友A:
美制螺纹
螺纹中径 d2 = D - (2*3H/8)
D 、 d    公称尺寸
H    尖形螺紋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制螺纹
螺纹中径 d2 = D - (2*3H/8)
D 、 d    公称尺寸

谢谢,明天上班我去算算看!

网友:
这个我们做加工活的,一般不去考虑的,只有做螺攻头的厂家,才会去用到这些参数,在加工外螺纹纹时候,一般这刀具的角度有样版来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