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子装配体,我抓狂了!

楼主(2012-09-28):
   今天突然发现了SW2011一个新问题,当在一装配体中插入两个完全一样的子装配体,且都选择了柔性(子装配体里面有个高级距离配合),之前吧,拖动一个另一个也会跟着动,这也正是我想要得效果。但是,就刚刚,不行了,只是可以拖动一个,没有关联了。加个配合吧,过定义。我真晕!社区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相同子装配体装配时 移动一个子装配体时 只能拉出其中的一个零件  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盗版的啊

网友:
盗版的就别偷懒了,过定义的话,先查查装配关系。

网友:
盗版的都有这种情况,正常。

楼主:
各位的意思是没有办法解决啦吗!小的子装配体到还好,如果零件多的子装配体不累晕。努力挣钱买正版软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的意思是没有办法解决啦吗!小的子装配体到还好,如果零件多的子装配体不累晕。努力挣钱买 ...

你不会弄,正版的也是一样

网友A:
尽量不用高级配合,将其压缩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和盗版与否没直接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用高级配合,将其压缩即可

装配中压缩后怎么会少零件?

网友(点评):
请上传相关文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配中压缩后怎么会少零件?

不知大侠是把各个子装配压缩,再装配。还是装配好后,整体压缩?

网友:
这个不清楚,我的(盗版)也是这样....但只是部分,其他的装配体还是好用的...求高人~

网友:
别和我说,我还真不会

网友(2013-04-01):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等待高人出现

网友(2014-06-19):
个人经验,子装配体在上层装配体且设定为柔性时处理起来比较复杂,再加上高级配合(角度限制、距离限制)就更复杂了,有时还有不可预测的情况出现。比如两个门板在装配时与合页组成子装配体,在上层装配体又要求这两个子装配体对称布置,一起运动,就会有配合上的问题出现

抱歉,刚试了下,还是有可能实现LZ所说的问题的,我做了例子,LZ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我去,这都两年前的帖子了,时光荏苒,LZ现在估计早就触决了这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