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不同的工序及工艺在一台机床上一次完成,能否保证加工精度

楼主(2012-09-28):
在视频网站上常看到复合加工视频,其加工理念不像常规加工(从毛坯到成品不分粗精加工,无去残余应力时效处理),对此有些不解.我们厂也有复合机床,但仅用于精加工.
因此,想请教各位工艺师傅及从事复合加工的师傅一个问题:将不同的加工工序及加工工艺在一台机床上一次完成(从毛坯到成品不分粗精加工,无去残余应力时效处理)能否保证复杂零件的较高加工精度?
请各位师傅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那些视频多数是功能性演示,和实际的加工是不同的,他们追求的是最短的时间内将功能的最大化演示。要求的是要够炫

网友:
你要知道那种机床一小时的工钱是多少钱,一般粗加工放到普通机床上加工,能达到要求的同时他的一小时工钱是多少?可能是10块和1000块的区别,至于精加工是因为你普通机床的精度不行,没办法的事情,这样想是不是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
1.保证位置精度。省去不同设备间重复定位带来的误差。
2.设备刚性够的话,粗加工时用比普通设备高得多的效率来降低切削时间,进而降低各种间接成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块,也是数控设备今后除了精加工以外的一大卖点。
3.节省工件周转工序可以节约设备,场地,人力等各种资源。
暂时想到这么多。

网友:
复合机床 一次性能完成很多工序 那是连续的工序 如果说要中间进行热处理 还是需要做的

网友:
我干过五轴联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基本上都是在热处理后,的半精加工,和精加工,粗加工的话肯定是因为工件的复杂程度不一样成干的,这种机床加工费用太高了,哈哈

网友:
这样的做的精度最好!多次装夹误差最大!  哈哈,现在中国几个零件做时效处理。例如,为什么现在的机床床身不如老机床呢?答案是你会把床身(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放在露天进行一年之时效处理吗?

网友:
26楼说的很有道理
自然时效和人工时效
当然是自然时效效果最好
但是许多工厂求的是高产值
因此多都是采用人工时效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曾经去过一家新厂,全买的五轴车铣复合(顶级货),首件也像视频中那样搞,听说最后加工出的工件精度不合格。不知道是不是和没有粗精加工分开,粗加工后没有做人工时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