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花键参数计算

楼主(2012-09-28):
             是否能计算出来?怎样计算!如果太复杂就算了

网友:
很简单,找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第五篇连接与紧固

网友:
我是不计算的,用CAD软件就能自动生成图与数据

网友:
也可以用这个软件,但没有图的

网友:
呵呵,图不全,重发了

网友:
分度圆D=m*z=28*1=28,基圆=Db=mzcosα=28*1*cos30°,建议楼主多看看机械手册,尽量不要玩那些自动算出来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