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型塞外表面粗糙度3.2的加工工艺,求助

楼主(2012-09-28):
碗型塞,壁厚2.5,材质不锈钢。由模具翻边成型,外口径公差±0.1,为保证这个精度,成型后进行仪表车。

现在问题出现了,无论调速率,进刀量,最好的效果也只能达到4左右。现在只有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内外圆磨了,内外圆磨又需要做工装。

请问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不锈钢?仪表车?多大直径?用的手磨刀还是机夹刀?你的转速进给具体多少?留的余量有多少?

楼主:
不锈钢,仪表车,直径20,30,40等都有,手磨刀。转速控制在770,1760,进给全靠手送的,余量有1.5毫米。
现在车出来会有一点点失圆。

网友:
怎么不选择数控车呢,那样就不会有你那样的结果的,

网友:
用数控吧,3.2随便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