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料数与发货数大大不符怎么办?

楼主(2012-09-28):
我们公司的物料数量由于品种多、工序多、单班产量高,一直会有投料数与发货数大大不符,没办法判定环节有问题,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你这个不符是多,还是少。多的可以做库存,你如果真要做到零库存,那要看你们公司的实力,和随机应变能力。

网友:
正规的企业有生产日报表。小企业也该有生产报表,应该是一目了然,不应该出错。之所有会出现差错,就是少了这么一个管理环节。

网友:
做个流转卡,每道工序跟踪数据。

网友(点评):
恩,比较现实的办法!如果连这个都实现不了,那管理实在是有点不行。

网友(点评):
可悲的是,很多厂连这点都干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符是多,还是少。多的可以做库存,你如果真要做到零库存,那要看你们公司的实力,和随机应变能力。

时多时少,如果多就做库存,那这个数据不是永远都对不上吗

网友(点评):
贵司是某大公司的供应商吧,如果量大,成型,必然要做库存。 问下你对上这个数据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库存吧,你的出发点事对的,但是你要看你们公司的实力,是否具备JIT供货的能力。如果没有,你们还是保证供货数。

网友:
哦,我一开始就把楼主的意思理解错了,你这个问题在我司也很常见。目前没有可靠的解决办法,品种多,数量也多,就算使用了流程卡,增设统计过程抽检,问题还是照样出现,这个就是不成形公司的弊端。要想根除,等你们公司赚足前,或者遇到瓶颈了,想改革的时候把。

网友(2013-03-12):
根源还是1.生产管理方式2.生产组织形式3.工人薪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