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GCR15热处理?

楼主(2012-09-28):
请高手指教:用轴承钢GCR15做滚筒,加工好了以后的尺寸是外径是180长度200,俩端安装轴承外径13550长,有同轴度要求。表面硬度是HRC62-65度。采用什么热处理方法?

网友:
轴承钢热处理工艺:加热835~85度,油淬,回火温度:150~170度,2~5小时,空冷。硬度 HRC62~65

网友:
温度应在850左右,回火170

网友(2013-03-02):
这个尺寸采用油冷是不行的了,水淬油冷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3-07-21):
中频   不知能行吗

网友:
有一家做滚珠丝杆的厂家用材料也是GCr15,热处理的工艺路线是这样的:下料后球化退火(这一点楼主可参考自己材料的供应状态,若未做球化退火,自己做下,一来降低硬度保证机械加工性能,二来为后面的热处理做好组织准备)。机械加工完后保留点精磨的余量然后做中频淬火,最后精磨掉表面脱碳层。

网友:
新手对于热处理还在学习中 主要学习冷镦机的零件 选择材料及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