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锥度空 用什么样的刀具?

楼主(2012-09-28):
我画了个 简易的图, 标注了基本尺寸, 请问这类孔 该怎么加工好, 用几把刀具,各是什么样的?
大家有类似的加工经验吗?
用一把带 正锥度的钻头不行吧, 钻的越深,阻力越大,整条韧带都接触工件了
希望大家都说说 看法

网友:
先打底孔,再锪孔吧

网友:
先钻直孔,然后用锥度铰刀铰孔...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数控车直接车...

网友(点评):
同意 这样省事

网友:
不是锪孔,是绞孔啦,数控车镗也简单

网友(点评):
请问 用铰刀 分几次加工? 先钻通孔。直接上锥度铰刀吗?锥度铰刀 用不用分2次铰孔,第一把刀 加断削槽的, 要不会不会 阻力很大啊,然后 精铰刀 在加工?

网友:
数控车车啊,哪有什么难的啊

网友:
钻底孔然后用铰刀铰

楼主:
对了  ,忘记说一点了是用回转类 刀具加工, 不用数控车的!
谢谢大家

网友:
看公差要求如何,加工中心上可以装U轴,类似与车削,精度非常髙,关于具体原理,可以上网查下,一般要求的话,两把刀搞定,一直钻一锥扩,要求高点再加一锥铰!,

网友(2013-05-25):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