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车上做这个1.6的斜纹,请教

楼主(2012-09-28):
我准备做个工装两个一加工车R5和R15     在R5和R15上用数控车车1.6加30度的左旋斜纹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放斜纹的程序怎么样来编写
小弟在此向各位大侠请教了

网友A:
和车多头螺纹同理,大螺距,注意升角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车多头螺纹同理,大螺距,注意升角干涉

问题是还要在端面R5的圆弧是车斜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还要在端面R5的圆弧是车斜纹呢

小问题,g32定角度,g2或g3走弧度,g1走直线段,你只是没有绕过这弯
举列 可根据需要修改
G0 X50 Z2
G32 Z0 Q10000 F.15
G2 X40 Z-5 R5 F10
G1 Z-40 F10

F,你需要斜度的值,算法同 根据螺旋升角算螺距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g32定角度,g2或g3走弧度,g1走直线段,你只是没有绕过这弯
举列 可根据需要修改
G0 X50 Z2

大侠我还是不太明白
可能我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我想说的是要在R5的圆弧表面上车这个1.6的斜纹啊程序一个怎么编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还是不太明白
可能我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我想说的是要在R5的圆弧表面上车这个1.6的斜纹啊程序一个怎 ...

例子郗给你例出来了,居然还不明白,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要看他机床是否支持哦

网友:
好象有点难度。

网友(2013-11-05):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g32定角度,g2或g3走弧度,g1走直线段,你只是没有绕过这弯
举列 可根据需要修改
G0 X50 Z2

大师G32后的Q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