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深孔加工孔偏问题

楼主(2012-09-28):
我要做1个dia。9.53的深425的孔,深孔加工空两端偏1mm,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这真是个难题  你要求公差多少

网友:
你的外径是多少,工艺要求

网友:
要求要说清楚啊。 最好上个图 才好帮你啊

楼主:
材料是45钢的,里面放个热缩管,两头打孔会在交汇处有台阶,管子放不进去,只能一头打通,开始是用快丝加工,但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所以才选择深孔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是45钢的,里面放个热缩管,两头打孔会在交汇处有台阶,管子放不进去,只能一头打通,开始是用快丝加工 ...

9.53 最好用枪钻干,孔径能保证。偏差10丝以内好保证。

网友:
这么深似乎也只能用枪钻吧,
其他的高速钢钻头也没这么长的吧,硬质合金的好像德国WALTER宣传
有70D的,估计有也是天价了,

楼主(2013-04-27):
引用 网友A:
9.53 最好用枪钻干,孔径能保证。偏差10丝以内好保证。

我优选的深孔钻,从一头打的,误差在0.1mm以内

网友B:
枪钻是可行的,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零件,孔径8-10mm,孔深400-50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枪钻是可行的,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零件,孔径8-10mm,孔深400-500之间。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以下供参考,谢谢

1.一次钻通,
优:孔内没有台阶
缺:出口有偏差
对于进出口两端无尺寸要求,可以用些方法。适用于孔内塞加热棒或通线类。

2.两头对接,
优:两端进口位置准
缺:孔中端有如阶
对于冷却、减重孔,可以如些加工。

网友:
13的加长麻花钻,钻720长,两头打的,侧面打表,接口没台阶,做了整10年,孔内是放加热管的!要求不高,主要是调头钻孔时要校准和第一次打孔时的基准!

网友(2014-02-15):
楼主哪里啊?这规格枪钻是没什么问题的,需要枪钻刀具可以找我,价格公道便宜,王18756300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