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到样品,自攻螺丝底孔大小问题

楼主(2012-09-28):
最近接到样品
图纸上标注的是ST螺纹
以前没有加工过这方面的
上网搜了一下才知道是自攻螺丝
哪位有自攻螺丝的底孔大小资料传给我一份
在手册上查都是ST2.2、ST2.9....这些
但是客户图纸上给的是ST5等整数的

网友:
根据经验:自攻螺钉在塑料件和薄板件上的低孔与公称直径之间的关系是:公称直径减去0.5~0.8,根据需要调整松紧。
如:
公称直径4.2自攻钉底孔3.4;
公称直径4.8自攻钉底孔3.6;
公称直径6自攻钉底孔5.5;
公称直径8自攻钉底孔7.2等等。

网友(点评):
请问你的数据对于木头的也使用吗? 还是针对塑料件和薄板件的

网友:
学习了,转走了 ,呵呵

网友:
不同材料不同应用场合是不一样的,最好先验证

网友:
你确定是自攻螺纹吗?航空标准里st是丝套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