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电脑显卡熟悉吗?

楼主(2012-09-28):
  我电脑显卡坏了,然后去维修,他建议我换个显卡。然后我就花380换了个显卡,后来我回家拆了之后发现显卡和之前没什么区别,我去问他。他说不可能把整块显卡换掉的,只是换了显卡芯片。我又不知道显卡芯片究竟换没换,我怀疑他只是把我显卡芯片重新焊接了下。 谁能告诉我换显卡所指的就是换显卡芯片吗,大概多少钱啊?我的是独立显卡!

网友A:
你拿个360或者鲁大师检测下你的硬件不就知道了,380的显卡的话,显存应该在2G左右,起码也要1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个360或者鲁大师检测下你的硬件不就知道了,380的显卡的话,显存应该在2G左右,起码也要1G。

我之前显卡虽然坏了,但是脱焊可以修好的。我就是认为他是给我修好的然后说是换了个新的,修的换的价钱不一样的。就是怎么知道他是修的还是换新的?

网友(点评):
我换GM845芯片也交了300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个360或者鲁大师检测下你的硬件不就知道了,380的显卡的话,显存应该在2G左右,起码也要1G。

还有你所说的380元是指显卡一整块的价钱吗?我不知道显卡整块和显卡芯片究竟有什么区别,显卡芯片大概多少钱?

网友B:
你给骗了,没有换芯片的,要换就整张卡换,去外面问问买张新的,多少钱,380可以买全新的了,还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骗了,没有换芯片的,要换就整张卡换,去外面问问买张新的,多少钱,380可以买全新的了,还修?

那我今晚去问问。怎么和他说?

网友A:
你的电脑使用了多少时间?原先的那块显卡是原装的么?软件可以检测出来显卡的生产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使用了多少时间?原先的那块显卡是原装的么?软件可以检测出来显卡的生产日期。

是原装的,电脑是2008年买的啊。什么软件检查比较好

网友A:
360,QQ电脑管家,鲁大师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QQ电脑管家,鲁大师都可以。

好,我试试,谢谢!

网友:
你花一点钱 叫会的人帮你看一下 顶多就10块20的 如果他骗你 就去退钱吧。。 还有 你要知道原来那块坏了的显卡 的日期 然后在对比下现在的  或者看以前的和现在的显存一样不一样

网友:
你被人骗了,找他去!你上京东看看显卡1G显存的才400多块,你是什么显卡?换芯片380?我50块钱买的的二手显卡用了大半年了,啥问题没有,不过我不玩网络游戏,对显卡要求不高

网友C:
显卡的问题比较复杂,这个淘汰太快了,要换显卡芯片的话如果过了保修期很难找到好的换上。
以前花了1000多买了个8800GT一年多就坏了,去问卖卡的朋友。实情是这个芯片很难有配件换了,应为现在的显卡功率都很大温度高,而且芯片这个焊接特点就容易虚焊,温度高了容易氧化,时间久了就接触不良。本地有帮焊芯片的服务,几十¥,但是不包成功(其实就是看运气,看看芯片有多少脚就知道难度了。成功率50%)。如果发给厂家修,一般也是没结果,淘汰太快,不会有库存的。
你的08年配的电脑显卡坏了就该换个的好。380买个2手的显卡都不错了。

网友:
电脑店没那本事换显卡芯片,再说也配不到芯片,大不了换个电容,管子什么的,修过的用眼可以看出来焊迹,380可以买块新卡.一般点不亮用纸擦下金手指就行了,空气湿度大用手擦掉上面的灰就好了.哈哈 我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使用了多少时间?原先的那块显卡是原装的么?软件可以检测出来显卡的生产日期。

显卡应该是这个型号NVIDIA GeForce 8400GS。  我刚查了显卡日期是2007年的。估计是没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显卡应该是这个型号NVIDIA GeForce 8400GS。  我刚查了显卡日期是2007年的。估计是没换。

有没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查出序列号什么的东西啊

网友(点评):
我说的那些测试软件查不出来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查出序列号什么的东西啊

我就用了鲁大师,好像只能查出生产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问题比较复杂,这个淘汰太快了,要换显卡芯片的话如果过了保修期很难找到好的换上。
以前花了1000多 ...

如果更换了显卡,需要从新装显卡驱动吗?

网友(点评):
不用看了,显卡修芯片是可以,但难度很大,一般是修显存芯片,图形芯片GPU是没的修的,再说修也不过是60多,一般是直接换新卡,不是换芯片,没换的,如果他说换了新卡给你,问他要包装盒,里面有驱动光盘,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