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链传动来带动一维工作台平移?

楼主(2012-09-28):
请教各位前辈:我看到一个工作台的图片,是xyz三维的。其中y轴和z轴都是用滚珠丝杠来带动,x轴是用链传动。我不懂x轴是怎样靠链传动来驱动的,请各位前辈指教,如果有简单原理图就更好。非常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
你那个工作台的图片如果能传上来看看就最好了,你这么说,我也不太明白。
链传动带动X轴的方式有很多,坦克的履带也算是链传动的一种,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一直认为用链传动,往复运动的话无法保证定位精度,忘大侠们指点迷经,同求

网友(点评):
用电机伺服控制啊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很抱歉,图片是以前不经意看到的,现在没法找到了。我刚刚开始接触机械,主要是想学习一下这种用链传动驱动工作台的设计方法。正如楼上所说,可能会有很多种方式。那么我刚才想了下,一种方法是:使用链轮链条,将工作台固定在链条上,这样当电机带动链轮时,工作台就可以左右移动了(工作台的移动范围只限于在链轮上方的那段长度)。所以我想接着问,如果是这样设计,那么把工作台固定在链条上的方式有哪些?分别使用什么零件呢?谢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很抱歉,图片是以前不经意看到的,现在没法找到了。我刚刚开始接触机械,主要是想学习一下 ...

有一种带附件的链条,可以安装工作台,可在百度中搜

网友:
我见过一种链轮驱动平台往复移动的,那是在链条上装一移动销与平台上的限位槽配合

网友:
你没搞懂就问啊,那个链不是来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