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薄板0.2厚度与C1220T紫铜管0.8厚度角焊,请教

楼主(2012-09-28):
316L薄板0.2厚度与C1220T紫铜管0.8厚度角焊,紫铜管内部有4.2MPa压力,用氩弧焊还是铜焊(氧气乙炔焰熔焊),请焊接师傅指点

网友:
氩弧焊好些

网友:
      316L是作为风头吗?若是。0.2的厚度承受4.2MPa的压力是不可以的。

楼主:
是0.2厚度波纹管外面包不锈钢网套的,波纹管通径12mm,应该能承受的,主要是角焊用什么方法,氩弧焊在紫铜管处容易裂纹,气焊(用钎料),压力承受不了(空调上用的是1.5Mpa,紫铜管焊接),麻烦焊接师傅看一下,指点一下。

网友:
已经确定铜焊不压力承受不了吗?

楼主:
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空调上使用的1.5MPa的焊接,是铜管插入铜管后,角焊的,现在是异性材质,材质性能差异很大,焊接工艺怎样确定

网友(2016-07-23):
0.2CM还是0.2mm??

网友(2017-03-17):
铜焊,就看你的主体材质能不能承受住那么高的压力了,

网友:
你这个差不多就是避震管的样子了   你可以参考避震管的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