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困惑一个问题,就是电气主线路

楼主(2012-09-28):
        最近困惑一个问题,就是电气主线路,比如线按要求需要5平方的,但是我只有2.5的,我把两根并作一根,不也是5平方了吗,但是一老师傅跟我说这样不行,但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来,上网查资料,也每个确切答案。

在这里向各位请教。解小弟心中疑惑!谢谢。

网友:
我在接我们工厂的线的时候也两根并在一起接过,用了几年好的很,我认为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我想也是,就是不敢肯定,

网友(点评):
有,也是一点微妙的电流关系。

网友(点评):
在高频电路里因为去肤效应,有意要用多根线来代单芯线。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到去肤效应这个词,受教育了

网友(点评):
导线内部实际上电流很小,电流集中在临近导线外表的一薄层。结果使它的电阻增加。导线电阻的增加,使它的损耗功率也增加。这一现象称为趋肤效应(

网友(点评):
呵呵。趋肤效应的趋一时打不出,就打去肤效应,有点对不起观众。

网友(点评):
实际应用中在什么地方要考虑趋肤效应?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要使用趋肤效应

网友:
一般来说,没有关系。但是多根换同截面的线就是使本来一维修就乱糟糟的电气柜更加乱了。还有一点用多根线接触问题也不太好弄。

网友(点评):
你的观点就是便于维修才不这样做

网友(点评):
也不是只为维修。还有整洁,便捷等

网友:
如其中的一根断了,会很危险的。

网友:
还有,电线应该是1      1.5          2.5            6             10            16          25的规格

网友(点评):
趋肤效应,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效果更好才对

网友:
根据集肤效应,只要你电线总截面积不变小,这样多股细线代替一股粗线电流密度变小了,过电流容量变大了,效果更好的。不过你接线要接牢靠,美观可能有点影响

网友(点评):
哦哦,受教育了,谢谢

网友(2012-12-24):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平常用电流小的还可以。如果大电流是不行的,像工厂车间供电线路。